希捷硬盘红块的修复

楼主(2008-11-20):
本人手里有几块希捷ST3802110AS的串口硬盘,刚开始用MHDD测试时里面有几个坏道,用ERASE命令擦除以后再扫描发现没有坏道了,可是有几个红块(可能是以前光注意坏道了没注意红块,嘿嘿),擦除了多少遍都没有效果,用THDD和HDDL扫描没有什么发现,期间曾用MHDD的人为制造坏道MAKEBAD在红块的地方制造坏道,然后再用HDDL和THDD扫描想把以前红块的地方加入坏道列表,可没想从我造坏道的地方开始都是坏道,再用MHDD扫描发现坏道并没有多还是那几个,用ERASE也可以擦除,这几个硬盘都是这问题有的红块只有几个有的十来个都是在百分之20以内,心里感到不爽,因为现在做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修,硬盘修的比较少,修的也是用这几种常见的免费工具修,各位有大侠有什么好招对付这些讨厌的红块,另外PC3000和效率源哪个更好一些,望不令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哪位师傅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修ST一定要配合终端才行,看看反馈是什么,在看怎么办吧

网友:
还是要专业工具
象PC3000一类的

网友:
关键这个是网吧客户,就算现在没事能进系统,过一段时间肯定会出问题,因为在扫描到这红块的时候都能听到硬盘丝丝做响

网友(2009-11-12):
VCR有重映射功能,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PC3000 或者是希捷专修都可以啊,

网友:
先做几便遍系统,主要是要在读写情况下让红道变得严重成为坏道就可以添加到G列表了,不想添加到G列表可以用HDDREG V1.4修复在用DM低格应该可以搞定。很管用的我已经修复了N个盘了。

网友:
ST的盘只要硬件上没问题,SF成功率很高的,直接开吧。

网友:
就算现在没事能进系统,过一段时间肯定会出问题,因为在扫描到这红块的时候都能听到硬盘丝丝做响

网友:
MHDD和PC3000可以搞好。

网友:
去年的帖子??????????用pc3000里面的扫描,加P表,在做个低格就好了,可以设置50毫秒多扫几次,就连绿块也没了

网友:
我开的是小店,ERASR搞不掂,我一般都是对客户说报废,要换硬盘。
然后把换下的硬盘坏区划分为一个隐藏分区,80G当60G的卖,160G当120G的买。一年都没事

网友:
ST的盘用MHDD是擦不了红绿块的。DM怕是也不行啊。至少我是没D成功过。。只能开SF。。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建议买XLY的。。他方便明了。操作简单。。售后支持也不错。。PC3000估计你上手要得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