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0):
怎样在12V的电源适配器上增加5V和3。3V电压

网友:
这个好办

7805加1117+3。3V输出的IC就搞定!

网友:
要看用多大的电流了 大电流的话 7805不可以

网友:
7805能产生最大的电流是多少,
7805和1117怎么用,3。3输出的IC可用什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