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1000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08-11-20):
HP X1000进系统就掉电,用光盘进PE系统可以正常,电流在1.7A左右,进硬盘的XP系统电流到2A左右,有时还没时到桌面就掉电,有时一进到桌面就掉电!用外接电源和电池都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啊

网友:
像是CPU散热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进PE正常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怎样呢?正常吗?   有可能是加载显卡驱动之后.就断电的吧

网友:
现在换了一块C 1.3的CPU一切都正常了,原来的那块CPU是 PM 1.6的,现在进到桌面运行测试程序CPU占用100%时,电流在1.8A左右.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啊

网友:
估计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看看CUP上面电容有异样啊!~

网友:
CPU很正常啊~~~~~~

网友:
老兄!!!!!你之前有换过CPU吗???//现在换一个CPU就好了。。。

网友:
要是能做个祥细的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之前没换过CPU,感觉应该是CPU供电部份的问题,但又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愁啊

网友:
有可能散热有问题
  你帮风扇都清理下
   CPU上家点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