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CD花屏故障??????????!!!

楼主(2008-11-20):
不接VGA信号线时隐约能看见屏中间有5CM左右的暗光能显示未接信号线字样,其它地方则一片灰蒙蒙的白光?中间能显示部份也是非常的蒙糊,刚开始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换通用驱动板也是一样是什么原因呀?
联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板上的电源滤波电容上测量的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联想的很多都是电容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吧,我手上也有类似此故障的机器,我换了整套板子也是一样的,我还换了屏主芯片也没用,不知道故障出在屏的哪个地方

网友:
先把屏用风枪吹一便在说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可惜屏电路的维修,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局限性,零件少,价格高,设备高昂~~~~~~~~~

网友:
谢谢各位,这几天忙没来看了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我用通用板连电源也一起换了的呀?不可能两个电源都是坏的吧!!!
我也怀疑屏主芯片有问题,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这块屏是我在二手市场以240的价格买来的!大家说哈是不高了点啊,,,现在弄得我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
这个IC也不好买我在电子市场上问遍了也没有只有一家答应我至少两片起邮价格100以上!!!!哎!!!我倒底是修还是不修呢??? 屏IC已经让我给取下来了没弄坏焊盘!大家帮帮我呀????、
[
]

网友:
应该是数据错误了吧?

网友:
就是用的奇美的屏不知道是不数据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屏,可以肯定是屏的原因,但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是啊,,,屏的问题真的很难修,,不知道有没有修屏高手能给点意见,,说下修屏的流程,,那真的是万分感激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