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手工焊接BGA的关键

楼主(2008-11-20):
如何保证手工BGA焊接的成功率

网友:
怎么没人讲话,发表一下经验,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手工 BGA
1.是直接用风筒在下面 旋转加热
离主板的距离和加热时间 自己掌握,主要根据桥旁边的电容 或者轻点桥 来判断
2.有简单的自制下预热与上加热同时使用的
下加热的温度不要超过160度,板子要固定好,不然容易变形
上面的温度,看你是风枪加热  还是红外加热  ,有铅和无铅的温度相差几十度
要看具体情况.

3.你可以用搜索功能,查找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还是搞一个上下加热的设备比较好 上面用风枪 下面用预热台 预热台用电炉是可以的 但面积一定要和板大下一样  自己加个好点的温度控制器 温度控制好这样做无铅的桥 成功率很高 前提是值锡珠技术一定要过关  光用风筒做桥 要大量的实践经验

网友:
呵呵,还是专业的返修设备方便啊
如果量大的话的,还是一步到位的好啊,虽然投资多了点
但是回报也快啊,主要是看你的维修量了

网友:
我不是这样子的,我用别人帮本人DIY的机子,我一般下面温度与上面温度差不多,下面比上面高10度.主要靠下面来熔珠子,这样芯片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