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ceptre(赛普特) x9显示一秒黑屏,

楼主(2008-11-20):
奇怪!!!

一台sceptre(赛普特) x9显示一秒黑屏,按电源反复一秒黑屏,代换四灯高压板故障依旧,代换两灯高压板故障排除,但不够亮,怎么办?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还是某个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代换也不行,确定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你换的高压板有问题,我也遇到过,也不能说有问题,它是哪开关脚的相位反了,你只要在那个脚上再加个反相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在换个高压板看看   注意引脚的接法

网友:
你所代换的高压板,其实已经解决问题了,只是一点,你要把那个驱动板上的ADJ线接上~~~~~~~~

网友:
电源线,信号线,地线当然接好,要不然我怎么点亮两灯的管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开关ON/OFF,地,ADJ亮度调节四个线。

网友:
而且两管用得好好地,是不够亮而已,查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亮度调节线也接了,这线不影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考虑灯管和高压板的匹配--换另一品牌高压板一 试就知道。
二考虑供电方面的原因,可能电流不够的原因。

网友:
灯管亮并不代表灯管没有老化,这也是你不够细心的地方.许多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为亮就是正常的,并没有排除它老化的可能性

网友:
后来怎么搞都搞不定,可能真的是电源性能,把驱动板和高压板换了解决问题

网友:
灯管亮并不代表灯管没有老化,这也是你不够细心的地方.,以为亮就是正常的,并没有排除它老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