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78脚的主板集成显卡偏红色

楼主(2008-11-21):
主板用的好好的。在修一个液晶显屏时主机开着,视频信号线原来接着另一显示器是好的。后来试屏时把信号拔了后就没再接上显示器。过一会又要试这个液晶屏时接上就偏红色了,刚以为是显屏被我修坏了,后来才发现是主板上的集成显卡出了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得修?vga插座测过全部是通的。

网友:
看看1、2、3的对地阻值,查相关原件

网友:
基色控制有故障.看看VGA接口连接的电子元件.有没烧.

网友:
检查下你的VGA线和主板上的接口
一般接口后面都有几个保险元件和几个电容。
看是不是有哪个坏了不通或对地短路

网友:
普通显卡RGB三色的线路上会分别有一个75欧的电阻,很容易烧,集成主板的没太注意过,应该差不多,你查下看。

网友:
照着二楼的图纸找出R G B三基色信号线的阻值不正常的那一个。北桥外围元件正常的话。换北桥还是板子你看着办吧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子。测R.G.B三枪对地的阻值正常。但现在就是偏绿色。。把接口附近的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看来应该是北桥了。

网友:
有75欧的电阻,还有其它的电容,但都不是问题。估计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