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替换问题

楼主(2008-11-21):
收到一块板,故障:开机进入系统后就关机或者重启.看板上有三个电容鼓了,一个漏液.电容上标:2700uf/6.3v.找了好几块板都看不见这种电容.使用2200uf/6.3v的可以替代吗?

网友:
2700X3 = 8100 的替换方案:

1500+3300 X2= 8100(无空位)
4700+2200+1500 = 8400 (无空位)
4700+3300 = 8000 (少一点)
2200X3+1500=8100 (1500补在空位上)
........

网友:
小的只能用比原来大的替换.

网友:
用3300  6.3   的

网友:
用3300  6.3  的,注意正负极

网友:
耐压值大于原值、容量相差不大时完全可以替换。2000UF\3000UF都可以

网友:
容量最好不要比原来的小,因为怕现在的新电容的质量不好,标称的容量比实际的小。

网友:
如果安装位置合适,就可以用比原来容量大的电容代换,原则是总的容量不要比之前的小就行!

网友:
可以的 电容容量相差20%可以替用的

网友A:
主板换了电容后ok!针对张老师的"2200X3+1500=8100 (1500补在空位上)"的方法,我想问:因为几个坏电容的地方不在一起!是不是有空位的地方就可以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换了电容后ok!针对张老师的"2200X3+1500=8100 (1500补在空位上)"的方法,我想问:因为几个坏电容的地方不在一起!是不是有空位的地方就可以补呀!

把电容焊点先分清楚各属于哪一组.当然只能补在同组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底座旁边那有一排电容,都是820UF的 ,最少6个,我全换成了1800UF的,这样会损坏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