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153FP屏开机就是黑屏。

楼主(2008-11-21):
DELL 152/153FP屏开机就是黑屏,但能隐约看到屏上显示东西,就是屏不亮。会是那里的原因呢?
黑屏

网友:
升压板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维修下更划算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 看看上面有没有直接短路的在说

网友:
这个应该是BENQ代工的机器,按明基的通病下手,应该差不多了,5707 9024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