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370主板

楼主(2008-11-21):
大家好,我是新来,是个菜鸟,刚学硬件的,呵呵,对电子方面也什么都没有可以说从头学起把,以后要大家多多帮忙了哦,

     就是我自己的一块版,原来主板能通电但是点不亮显示器,后来用诊断卡测试了,结果误以为是BIOS电路问题,然后又误判
为是BIOS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有问题,就把他给拆了,测试结果正常的,但是装回去的时候发现主板不通电了,郁闷,把电源14,15
短接正常电源风扇转了,一般风扇没事是新的,而且在拔下电容前还能用,测试主板上的开关有3.3V的电压,但是就是不通电,会
不会被我弄坏主板了把。

网友:
电容有没有接反?
看你拆电容的时候有没有碰掉什么零件

网友:
没有接反,其他的零件也没掉,我只是弄背面的接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