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的产生3VALW不稳定

楼主(2008-11-21):
请问师傅们,DELL D600 的产生3VALW的IC U94在接上电源发烫,输出电压在3V----2.6之间不停的变换,是怎么回事呀
DELL

网友:
检查一下U94的后级电路,可能会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我已找到问题的所在,是电管的问题,给他加一下温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换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