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CRT

楼主(2008-11-21):
今修到一台联想17寸CRT,开机可以听到高压的声音,指示灯绿色,灯丝电压6.2V,两秒后高压没有了,指示灯橙色,灯丝电压0V,接上信号,高压又来了一下,指示灯绿色,两秒后高压又没有了,指示灯橙色,

网友:
您检查下信号通道,
应该是有元件质量不过关了

网友:
可能信号线头子根部被折断了,如果是AOC代工的话还要查尾板的H--V同步信号是否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信号线问题,不接信号应该会显示"无信号连接"之类的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