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导致不触发

楼主(2008-11-21):
ASUS的单桥754主板K8N4-E..开始是显卡报警不显示(独立PCI-E显卡)..用力压桥可以显示..从这知道是桥虚焊..拿来加焊桥..焊完直接不触发 .是不是可以宣布桥完了

网友:
我以前经常加焊这种虚焊的桥的..一般加焊过就好了.这次来个不触发 我想是不是我在加焊的时候把桥加短路了..不会换桥也找不到种桥..扔了算了..有人给我说下加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吗??

网友:
加焊本身没什么高深的学问,关键是操作前最好清理下桥下,再加点助焊水到桥下,剩下的就是温度的掌握了,这才是加焊的最关键部分。

网友:
用表打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最多底下珠短路,拆下来,重新做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