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1117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找不到呢

楼主(2008-11-21):
在线学习中.~~~~~~~~~~~~~~~~~~~~~~~~~~~`````
主板

网友:
一般的在南桥左右多 5V待命进 3.3V输出给南桥

网友:
有的主板有1117有的没有的..一般在南桥附近有的也在PCI槽之间

网友:
有的上面没有的 还有要是有的话一般在南桥旁边没多远

网友:
有的主板用的是1117有的用1084什么的 还有的是用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吧5vsb降压到3.3vsb的 不一定主板上你就能找到1117的

网友:
无语!三星硬盘不能格式化,不能装系统
同事,刚从一过保联想机上拆下一个三星80G,MHDD扫描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格式化不能装系统,要么就是格式化成功可以分区了,重启再看分区还是以前的。
PQ DM diskgen lformat 都试过了,那位高手请指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一般在ICH的上方,上边会有标有AMS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