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个奇怪的U盘问题!!!

楼主(2008-11-21):
我的一个一G的U盘在一次未点击删除拔除后[说明书可以热拔插].再也不能进行写入.也不能格式化.若干个论坛发贴求助.用了N个软件或格或修复.一直没有解决.是否这里的高人能解决.
格式化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您在拿出的时候损坏了里面的程序,或芯片
如果软件都不管用的话还是找个相同的芯片代换下看看

网友:
我的U盘不是品牌.很难找到相同的.不知其他的是否可用.

网友:
起码 你也要写清楚 能不能联机 联机的状态 主控型号。。。。。。。。。。 才可以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