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ATX20绿线没有接地,一插电源线就炸保险线。 好恐怖
请问高手们,应该从那里查起
用万能表查零线和火线是不通的
谢谢
电源是长城PS3-2003-FB
长城
电源

网友:
短接绿线之后主电源开始工作,主要检查开关管推动芯片。

网友:
没有接主板,没有短接绿线,只是插电源线,就炸总开关了,停电了
[
]

网友:
你先查下副电源的开关管是不是短路了,
也可能是主电源的前级某个元件坏了

网友:
是不是从火线开始查起啊

网友:
整流桥,大电容 是检查的重点!其次是开关管击穿

网友:
主滤波电容旁的压敏电阻也要检查。

网友:
查大电容无问题啊整流机都没有问题,开关管用好的电源测数值是正常的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说通电就烧保险吗??
把整流桥直接换掉。。还有两个13007开关管。。。

网友:
是啊。没有短接绿线,没有接主板
一插电源线,总开关保险线烧了
停电了

网友:
开关管 大电容 整流桥
开关管12 13通电阻在500左右
反则不通
整桥都有阻值,反则不通

网友:
还有什么可能啊~~~~~~~~~~

网友:
拆了大电容和开关管和整流桥
插电源线没有炸室内总开关电源

网友:
这种大电流的短路是比较好查的,可以用灯泡代替保险,就不会炸了

网友:
还未解决啊,拆了大电容和开关管和整流桥
插电源线不炸总开关,放回去就炸总开关
前提是没有绿色接地,没有插主板,就是把电源插入就炸总开关,停电了

网友:
应该查那一段路线呢~~~~~~~~~~~~~

网友:
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现在不知这个是什么管子可以用什么替换
三极管 上面数字C1815
下面数字GR45

网友:
可用C945代。估计周围还有元件损坏。

网友:
现在不短路,但不能启动啊,换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找到对应三极管了,但是现在不能加电,风扇不动,应该还有损环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贴
是辅助电路找到,这个三极管阻值偏低,现在换了,发现一个地方用什么东西包住地方都变黑了,把它周围零件插下测 没有问题的,现在都不知从那里开始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