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1772ED高压保护,请求帮助

楼主(2008-11-21):
有一大水牛1772ED按开关按钮无反应,断开二次电源,电源灯亮,各电压输出正常,不断开的情况下开关电源供电脚的10V左右的波动,换高压包,行场小信号芯片均无效,请求各位大侠指点,或给个思路。
芯片

网友:
查二次电源管、升压二极管、电感和升压电容是否本身损坏?

网友:
换了上述4个零件均无效

网友:
看是什么时候的机器,一般是D709也就是中压输出整流的二极管反向阻值不对了。更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