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71

楼主(2008-11-21):
开机测试卡不走代码。可调电源走到0.9A反复4次后  电流走到1.2A 1.3A 显示器不亮外接也不亮   紧急求助

网友:
急啊 怎么没高手帮忙呢

网友:
求助有高手吗?急急急急

网友:
有高手吗?急急急~
传说中的高手不用测试卡的吗?
急急急!

网友:
北桥,是北桥,做北桥吧。

网友:
求助有高手吗?急急急急

这个板子貌似BIOS故障率很高! 上测试卡看看代码

网友:
哦 谢谢不胜感激。测试卡不走代码00 FF

网友(2008-12-27):
时钟有输出吗?北桥、cpu、南桥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