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8主板 卡在25过不去了;

楼主(2008-11-21):
手上有4块冠盟848P的主板

2片是卡在25那过不去的

显卡是确定是好的

BIOS耍过

  IO换过

      声卡干下来了

  没网卡

  给点意见啊

  有一片是上电转一下就停的
  严重短路的

  今天终于修好了

  烤了下南桥居然过了25

  纳闷 了。。。。

网友:
还有就是

  上显卡也是25
不是显卡同样卡25

  试过很多显卡

  我确定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
内存那边这么样??还有北桥。。AGP供电呢

网友:
都到25了

  AGP的电正常

  桥还没弄

  不会关系到桥吧

网友:
等了一早上了
就差桥了;
  给点意见啊

  要不要整桥啊

  都走的板我一般不弄桥的
怕弄坏

网友:
1:PS/2电路
2:确认是否过完内存,插PCI显卡看显不?如果没有PCI显卡,直接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具备否?

网友:
对了;
PCI显卡也不显
内存条件查什么地方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北桥上的问题,你可以给北桥加下热(注意把散热片取下来),加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再马上接上显卡试开机自检,如果能检过,北桥虚焊,接下那么来处理,你懂了吧。

网友:
不行的话换个AGP槽看看

网友:
好的

  整下桥看下先

  已经郁闷了一早上了

网友:
自己有一块升技的IS7-E,虽然我不会维修但是也备了个测试卡,如果把测试卡插到最后的那个插糟那么就卡到25过不了,刚开始不知道以为是板的问题拿村里去找维修的准备修可是到人家那里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样反复跑了好几次都是在人家那里好好的回来就不行,最后才发现是检测卡插到最后插糟引起的问题换个插糟什么后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北桥加焊两次

  都是走25

  现在就还差南桥

不会和南桥有关吧

网友:
内存电压,时钟都正常吧
插糟正常否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时钟这个问题是走码的板你应该不关时钟的事吧

网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每次开机都是C1要跳4次
跳过4次以后才可以一直走到25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继续关注,希望楼主问题解决了,写下来.....

网友:
个人感觉是内存不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换IO和换了IO都要跑几次C1吗?

网友:
板子有集成显卡没有
或都是不是带G 的板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

  还有就是板都不集显

换IO之前也是跑4次C1
每次都是 过了4次C1后才可以往下走到25

谁有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内存换条好的内存试下

网友:
EP-8NPAI主板,和你的症状一样,c1跑6次,然后到2b,报警,接着走完到75,就是不显,今天给插槽加了焊还是不行,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呵呵

  换内存我早换过了
10几条内存

都是档25

       不过也有档AF的

什么牌子的条都换过

显卡也是换过好多

CPU是 赛扬2.0的

网友:
你换换时钟IC试试..它也会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
看来明天要换个 时钟IC才可以了

明天要交货

  如果不行的 话那就只有不弄了

网友:
看来主板是没有希望了

  今天早上一过来就把好的那块848的时钟换到档25的板子上面

  结果告诉我们还是一样的

  还是档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