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触摸屏的CRT显示器用什么接口的

楼主(2008-11-21):
小弟收了一台美格DJ530,带触摸屏功能的,后面有两根数据线,一根接显卡,使用正常,,另一根给剪断了,好像是9根线,是不是接串口的呢?好奇想弄好它,谢谢
[
]
显卡

网友:
得拆下显像管看见触摸屏才知道是什么接口

网友:
应该是接串口的.

网友:
不是串口就是 P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