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M9WE15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8-11-21):
M9WE15被雷击。电源块OB2269cp炸飞。贴片电阻R9看不清阻值了。有的朋友麻烦上传个。谢谢!!!
知道R9多大的阻值的朋友麻烦说下

网友:
R9电阻为220欧,应该R10也坏了。

网友:
谢谢 上个试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9893-1-1.html

有热心的朋友放出图纸了

网友(2009-06-04):
谢谢,正好用得上。

网友:
我也遇到了就是修不好,输出12V电压会跳变

网友:
靠!我现在修的也是,电压会跳变,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有点烦,没几个元件都查遍了没有坏件。

网友(2009-11-10):
求长城M9WE15电路图,被雷击了R8或R6看不清阻值了。有的朋友麻烦上传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