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主板开机无复位信号

楼主(2008-11-21):
一块映泰主板u8668-d,通电后复位信号灯没亮过,其它各组电压都正常,测复位开关有3v,请教大师们,我该从那里着手啊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时钟正常吗?

网友:
有时是cpu不支持,你换换看看吧

网友:
瞎搞了半天,该板原先是配赛扬d2.66的cpu,开不起来,我换上赛扬4 1.7的cpu没反应,以为板不行,搞了半天,后来换上别的赛扬d 2.66 就可以了,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