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会变化

楼主(2008-11-21):
一坏NV芯片板子经常死机,经量发现死机时cPU电压变为1.1V。此时的VID信号正好和1.1V对应。正常时为1.4V的VID组合。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换CPU实验啊!
座子接触问题也可能.
还有就是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