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干燥,最近大家接到静电击穿的板子多不多?

楼主(2008-11-21):
最近经常遇到静电击穿的板子,机器用的好好的,清理尘土或更换板卡的时候结果不亮了,一般多见都是IO被挂掉了~
可是难点在于更换IO后可以亮机,但出现稳定性问题!有些时候重复复位可以亮,偶尔不亮,很是郁闷!
所以提醒大家,拆装机器时有必要使用防静电手腕!
使用

网友:
最近这样的问题是挺多的。不过没考虑到静电。。。。。。。
我打算买个防静电的手腕呢。。。

网友:
没得那么厉害
可能是霉得很
我以前有静电环都不戴,只是老板来检查时带一哈

网友:
正为此事犯愁了,不知道哪来这么多静电的,放过后,马上又有了。

网友:
防静电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为减少维修人员的麻烦与损失,我还是见意维修一定要有防静电设施

网友:
有些静电电后是好的
可能过后一段时间就会出问题
冬天外套少穿带毛的衣服

网友:
如果没有防静电的装备,一定做到在处理故障前触碰下导地的金属体或者是墙壁(当然不要是带电的哈),一样可以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只要开箱,就戴防静电手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维修前先洗手。

网友:
从注意穿衣开始才是最有效解决静电问题的捷径。

网友:
最简单方便的方法是维修间铺防静电地板,很便宜的东西,维修每次戴那个破玩意很麻烦的

网友:
还有在在拿主板时,少去乱模那些多脚的芯片,模着也不好玩。呵呵

网友:
北方这个季节是很干燥的!再加上气温低需穿羊毛衫一类的衣服,很容易产生静电的!手摸一下暖气管放下电,还有就是保证接地线接地良好!

网友:
也为此事犯愁啊,我的那块板就是被我击穿了.

网友:
可是如何知道身上是否又经典呢

网友:
南方人洗手、多摸箱
北方人摸箱、少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