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整流桥的好环 新手问题啊

楼主(2008-11-21):
如何判断整流桥的好环啊,我拆了出来测正负极有电阻值的,没有短路现象啊

网友:
4条腿,测正向是否导通,反向是否有漏电.(大多数只测交流的那两只脚就行了,通则坏,不通就是好的)

网友:
全桥=4个二极管
二极管怎么测量会吧?

网友:
看下图:

考虑下ABCD之间是何关系?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判断桥堆正负极方法是正正为负,负负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