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5x主板屡损 IO IT8712F-A

楼主(2008-11-21):
华硕a8n5x主板屡损 IO IT8712F-A
NF4 单桥板
上IO用一段时间挂掉
换电源 后 还是挂
郁闷了
哪位帮帮忙
提示下
华硕

网友:
那么多人看 没人说话啊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打印口和COM口,还有漏电流,这几个都会引起IO常烧。

网友:
补充一下,就板IO很少坏的,ASB100那个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
I/O俺不会噢 ,自己多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