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维修经验了!发一个工包478主板的维修,比较典型!

楼主(2008-11-21):
原始故障:开机无显示,代码00
维修手段:
    开机测量所有供电均正常,芯片无发热或高温情况,上单步卡DATA全FF,ADDR显FFFFFFFC,因为单步卡搞的不是很清楚!之前做测试的发现不上BIOS芯片就是这个代码!
    查看当前板,BIOS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排除接触类故障,测量BIOS工作条件,VCC,RST,CLK均正常,测量LAD[0..3]发现电压为零,简单跑了下线路没有找到上拉排阻,于是拆掉BIOS测量阻值,发现LAD线阻值相差5欧姆左右,于是拆掉IO测量,4条线阻值均一致,更换IO,回焊BIOS芯片,上机测试代码正常,维修结束!
故障点:IO
原理分析:测量LAD[0..3]阻值不一致,拆除IO后阻值一致!故判断IO故障!

网友:
呵呵
LZ真细心
相差5欧都找到了

网友(2009-12-11):
请问楼主怎么不测 A0  到   A7  那几只脚呢! 还有这A0 到 A7 是住什么用的, LAD0  到 LAD3 又是住什么用的。请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不测 A0  到   A7  那几只脚呢! 还有这A0 到 A7 是住什么用的, LAD0  到 LAD3 又是住什么用的。请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引用 网友A:

LAD0到LAD3是IO,南桥,BIOS三个芯片之间信号互通的作用,在BIOS的13,14,15,17这四个脚,也是只有走LPC总线的FWH才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DO-LAD3是LPC总线中的4根地址、数据复合线,4线周期性的传输地址-数据-地址.......。LPC总线用于南桥与BIOS、I/O芯片之间通信。

网友(2010-03-23):
刚开始学习还好多词都看不懂!郁闷啊。。。。

网友:
(刚开始学习还好多词都看不懂!郁闷啊。。。)                                                       要想学到十三天的程度。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想速成到基地上课吧。不过也得有点基础。

网友:
看楼主说的真的很容易,但对菜鸟们来说就难啦

网友:
以前修板,真还不知道这样可以判断

网友(2010-04-29):
(刚开始学习还好多词都看不懂!郁闷啊。。。)

网友:
LZ说的确实有点深奥了。对于新手来说,看不懂

网友:
看了楼主这么细心,佩服,对出学习者来说这些很难以检测的

网友:
学着有点吃力,积累点印像。

网友:
实话说真难看懂,不过像楼上的说的,留点印象!
没办法,没触及这种程度,加油赶上!

网友:
学习了~ 这个理解起来确实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