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8-11-21):
我今天修了一张845PE主板,到了C6重起,一直下去都是这样,自动关了然后又重起,过不了C6又重起,不知怎么查了,电源芯片我也代换了,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上假负载不重起,电源采用的是三相供电,高手请帮忙看五上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
检查内存部分,电压时钟吧,……………………

网友:

C6是乱码刷BIO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