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150 跑5.3A

楼主(2008-11-21):
待机电压正常~ 触发后电流表显示直升5.3A 掉电, 听到主板有声音发出,但找不到位置。 重复多次都是这样。。。
掉电

网友:
有短路,CPU供电这块问题居多。

网友:
恩 , 你的估计很正确, CPU供电的 下管击穿。。 换个 上去 一下穿。。。 屡烧下管。。。 我把IC加焊过, 找不到合适的替换IC 哎!!! 老天啊,, 谁让我在山窝窝里呢。。。。。

网友:
屡烧下管看看供电芯片到下管的G极有没有开路。

网友:
高低端管全换试试

网友:
问题早解决了, 上下全换 换了4个, OK了。 多谢大家,特别鸣谢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