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300PA ATX电源负载问题?

楼主(2008-11-21):
待机5V有,短接开机线有12V,5V,3。3V,一直没有断电,上到主板后点亮听到滴的一声后断电,怎么修

网友:
你这个情况主板的问题大些。

网友:
主板换上好的电源没问题

网友:
如果换上好的电源没问题的话,那是电源带载能力差,功率不足,主要查驱动电路的三极管,功率管,和驱动管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