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啪啪响! 已解决

楼主(2008-11-21):
金河田海象305wb:ps-on 4.92v 短接有时有输出但电压偏低:+5v为2.3~3.0之间不停变化;+12v为8.0~10.0之间不停变化;只有紫色线的输出稳定在+5.1,同时电源内发出急促的啪啪声。有时干脆无法启动。
请支点,谢谢!

网友:
后级短路导致的电源保护

网友:
先谢谢版主的回复,我是菜鸟一支,请版主给讲一下检测的步骤好吗?

网友:
我遇到过桥堆后面的主滤波电容出问题

网友: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开关变压器后面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网友:
主滤波电容是那个标着:330uf200wv的大烟囱吗,我测量过没有短路和开路,有电容值呀。

网友:
回头在请教,领导指派任务

网友:
是开关变压器后面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
不是这个 "主滤波电容是那个标着:330uf200wv的大烟囱吗,".这个是前级。

后面的是低压部分,一般是 6.3v 10V 12V 1000UF以上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请问一下余管   楼主说的啪啪声是哪里发出来的   感觉上只有管子烧暴了才有这样的声音

网友:
发出啪啪声也可以是火花的声音吧?开关管虚焊、不完全的短路都有可能。不过我见过那个共模电感绕组间短路就是这个现象,楼主仔细排查一下。

网友(2008-12-25):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助!我把低压部分的所有电容换了个遍,故障就排除了!谢谢!

网友:
有打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