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2不能用

楼主(2008-11-21):
IDE1能用  IDE2不能用,插IDE2到LOGO后,自检内存后很慢,过好久才显示不抓硬盘 不插IDE2 很快就显示不抓硬盘,  IDE2 除了连 南桥 还连什么,南桥做过,排阻打过,这是工业上的 370主板

换过BIOS就 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2有复位吗  它们的都走PCIRST2

网友:
看一下门电路出来的复位信号?

网友(2010-03-16):
我也有一块,其中一个正常,另一不,我对比两个阵脚,对地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