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A-P4M800 PRO-ML 特常见的故障..

楼主(2008-11-21):
跑代码  跑到 .4E 就不动了..    电压 都正常 BIOS 也刷过了....
      按  TAB  可以 看到  读过内存.. 之后 就不动了..请教哦..

网友:
停在 神州电脑  那里......就死机了..

网友:
不是,重启或进BIOS保存后不亮

网友:
不会 啊...    就是 一开机 就不 当机了..

网友:
朋友,你把这块板的BIOS发上来,我在我这块上试一下,看行不行,我也遇到一块这种板

网友:
楼主应该先检查硬件设施  当硬件有问题检查不过的时候也会当在logo处不动的  应该先查别的硬件有没有问题存在

网友:
我已找到这块板的BIOS了,我把它发上来,你刷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CPU 和内存  我都 换过了. ..  内存还选的 ..667 的
不会是一定要用 533的把.

网友:
哥们 我刷了 还是不行...  真搞不清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顶一个...   我已经 发邮件给  神州了。。 希望尽快 能有答复...

网友:
可能是SC坏了,检测IDE和SATA的时候卡住了

网友:
SC  是什么 啊...

网友:
把供电电容全换了试下,这块板用的2700uf电容非常不稳定

网友:
sb是南桥 nb是北桥

网友:
这BIOS是好的,谢谢啊

网友(2009-02-09):
请教各位达人...时隔N 久的今天.. 又遇到了一片 同故障的主板...
      继续请教...    难道 真是 南桥挂了??

网友(2009-06-24):
应该是虚焊吧,我也碰上一样故障了

网友:
哈哈  我修过3次这样的问题了 论坛的BIOS用完了都不行   还有个BIOS开机报BIOS ROM 错误
    我还是找在神州售后的朋友要的厂家BIOS  耍进去就OK   论坛的BIOS没一个行    不知道你们发的BIOS是那里来的  哎  有空了给你上一个吧

网友(2009-08-2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P4M800
给你们个连接
看这个帖子的第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