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CRT一条水亮线

楼主(2008-11-21):
19CRT一条水亮线,,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上面只写了。P991-FQ。只种问题该怎么修啊,,如何修啊,。,郁闷中。

网友:
是场块电路有问题,论坛里有好多类似的贴,先看看别人的贴子

网友:
场块换了。。还是一样,场块是TDA8172。

网友:
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上面看到不。。可以被乱搞到成一条水平亮线了。真郁闷啊

网友:
本来应该虚焊了
你拍拍看、、、、

没关系,不要郁闷,,,有CHINAFIX的这样多朋友帮你呢,不怕

网友:
谢谢大哥。。我在等答案

网友:
先仔细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拍打显示器外壳看屏幕有没有变化。。。(用力拍没事的)
另外你说换了场块还没好,,那就再换一个,,有时候这东西要换好几个才能好的。。。

网友:
换了也不行。。我换了好几个了。。拍了也没反应。。可能是电路的问题了。。真的搞不懂。。现在还在研看看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