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L1730S开一下就灭

楼主(2008-11-21):
网吧送来几太LG液晶显示器来修,都是开一下就灭,补焊换电容都无济于事,就试着把几个液晶的屏和板互相调换,居然可以亮了几个,还长久不灭,还有几个怎么都不行,高压板的IC是OZ960GN,用其他板点屏可以亮,屏的灯管都没坏。测OZ960的2脚有2.5V,我用6.8K的电阻把2脚对地,可以点亮,但是用1小时有一个烧掉一个8脚驱动IC,另一个灯管座子处冒烟,不知道哪里坏,难道要换高压板吗,电源和高压板是一体的

网友:
把他原来的高压给取消了 可以用高压板加在电路中吗

网友:
网吧的机器,修理后不能留隐患  它工作时间长,所以你对调来修好的,可能时间不长就会坏了

网友:
处理LG这种问题,先换了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LG液晶显示器很多都有这种毛病

想知道为什么z960的2脚会产生2.5的电压呢,难道是电流太大吗,有几个还吧灯管接口处烧烂了,用通用板肯定可以,但是老板说他还有这种显示器100多台,这样成本太高,老板难以接受,换电容不行,我试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好过这种显示器,那些换板换好回来两个,真是头大了。

网友:
真的被维修公司朋友说中了,回来两个,不知道怎么办,有6个躺在我店里,不知道如何下手,老板说不急,让我慢慢研究,叫我不要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网吧机你还是把升压板全换了吧

网友(2010-02-07):
LZ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典型的灯管有根接头焊点虚焊了,盲目去保护是会烧东西的

网友:
去保护要分情况的。看是过压保护还是过流保护,先弄清楚具体原因,不然故障会扩大的

网友:
看看升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2个原因  高压板 灯管慢慢查吧

网友:
这种老烧的高压板还是换了为妙,不然损失更大。一般都是高压线圈有问题,所以换IC,管子都没用的,用不了多久又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