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四”折修T40不触发!

楼主(2008-11-21):
故障现象:T40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
1、        插电大短路,16V主供电短路,先查到有个MOS管短路,拆掉后仍短,把16V主供电上的所有器件都断开后找到几个MOS管短路,换后主供电短路问题解决。

2、        待机电流0.20多,查3,5V,均无,于是查1631的各个工作条件,查到1631的3,5V使能为1V,正常为3.3v,于是怀疑电路保护了,用示波器测5V电感,通电瞬间有电压,测3V电感,通电瞬间无电压,于是得出问题肯定在3V电路,先将3V的高低端双MOS管换掉,测试3V出来了,5V也出来了,(注:这个MOS管若是损坏会引起3,5V均不出来,原因是低端管的DS级开路所导致)。

3、        再测1.8V正常,1.2V无,于是查MAX1845供电无,查图纸发现该点断线,飞线到VINT16后,1.2V仍然不出来,但MAX1845的22,21脚已经有5V,换1845,未好,于是查到该MAX1845产生的VCCCPUIO对地短路,用加电烧的方法找到是北桥问题,拆掉北桥,该电压已经不短路,暂时不装,再查1.2V仍然无,继续查了一段时间,最后用示波器查到MAX1845的10脚REF上虽有电压,但有波形,看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于是查图发现这个电容已经不见了,找电容装上,1。2V已经出来。

4、        此时待机电流为0.18,发现网卡的灯是亮的,摸网卡芯片发烫,拆掉网卡,电流变成0.10,按开关不能触发,开关上3.3V电压,正常,查南桥的晶振有波形,再查VCCRTC3.3V正常,再查PWRSW_H8无电压,正常应为3.3V,于是换H8,因该信号由H8发出,故障依然,再查PWRSW有3.3V电压,按开关后瞬间变成0V再回到3.3V, 于是换南桥,发现南桥下面的焊点已经有浸水的迹象,心中一喜,可没想到装上仍然是电流0.10,不能触发。

5、        此时一下没了思路,此时再仔细拜读了一下彭络施大师的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发现南桥待机状态下除了要3,5V外,还需要一个VCCSUS1_5V电压南桥才能正常进入待机状态,于是查到该电压只有0.5V,该电压由VCC1R8M经过Q76导通后产生,量到Q76的控制级电压无,于是再查D55的第3脚有15V电压,再查R486的第1脚无电压,看来是PCB OPEN了,用线连上,通电试机电流马上变成0.02,按开机键可以触发,于是装上北桥后测试跑码正常,接屏成功点亮,测试其他功能也OK,至此该板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在此非常感谢彭络施的无私奉献的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才让我有了新的思路!

网友:
T40的典型电路就是要修到这个程度才全过关!
楼主的思路清晰处理得当,水平相当了得!

网友:
水平相当高,建议加精
北桥拆拆装装,
如果是我们这,就然顾客换板了

网友:
这样的板还修呀?快成废品了

网友:
修到你这水平
我都老了
高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估计你的统货板都是这种货色吧!

网友:
樊工,真是厉害。见识了几个示波器测试的案例。

南桥待机条件都正常后,南桥端发出3.3V使PWRSW_H8为高,然后由H8收到PWRSW#后拉低

网友:
高手啊,真是高手啊 看的我郁闷啊,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境界啊

网友:
请问LZ,你修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达到维修仙界?

网友:
这样一趟下来最少3个小时 一个上午的时间板子基本全用在这个板子上来   不过能修好也恭喜楼主了  尤其是楼主的这种共享的精神 谢谢你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一定要顶,受益匪浅! 不但学习了技术, 还 更加增强了自己的信念!

修板板不要轻易言放弃! 这样修板板才能提升自己的技术!

楼主修好板板的喜悦,应该远远胜过维修费用!

网友:
昂首向前是我的同门师弟,现在由我独家代理昂首向前的推广权,需要签字的过来这边排队交费。

网友:
呵呵,那我先来了。很想跟楼主学习学习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就可以知道在哪里的故障,高手!

网友:
说实话 这样的板换了别人不要修了。只能当乐趣做做。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这么说,无边思绪也是广达出来的?

网友:
老兄真强!这块板是以前别人没修好转到你这的吧,维修就怕这种情况,多个故障都组合到一块板上了,这几乎是个废板了,你又使它“起死回生”。

网友:
见识了真正的高手,太强了,简直是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