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40G,CMOS中能检测到,起机进系统看不到

楼主(2008-11-21):
一块西数40G的硬盘,插到一台能正常起机的电脑上,在CMOS中可以看到40G硬盘,但是电脑进入操作系统后,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西数40G的硬盘.这是什么原因.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
你所说的进入操作系统只的是进入桌面了吗

网友:
硬盘分区了没有阿。有没有格式化阿,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有他怎么识别阿

网友:
诚信电脑公司 ,你是哪里的?
我这也有个和你名字一样的

网友:
进不了XP操作系统,CMOS检测通过后,起不了机.试着有FDISK给硬盘分区,后又用DISKGEN,找不到硬盘. 我是包头的.

网友:
ai哎,,还是用MHDD类工具检测一下吧,如果没错应该是全盘SS,固件问题、

网友:
你先看一下在设备管理器能部能不能认到
如果设备管理器 能认到,再vcr查查是不是坏道,或分区表错引起的

网友:
管理器中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