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3插上数据线电脑识别不了,Mp3也没显示.WHY?

楼主(2008-11-21):
刚接了一台MP3,Mp3插上数据线电脑识别不了,Mp3也没显示.数据线是好的,我拆开看没什么可疑.帮帮忙
电脑

网友:
MP3插上数据线电脑识别不了,但MP3亮.WHY?
我刚接了一台MP3,MP3插上数据线电脑识别不了,但MP3亮.虽然亮,可显示的只是白屏(一直亮着,没什么图像.字样).各位,帮下忙哦

网友:
我是个业余选手 但是我觉得像是数据接口或者是主控的事
你也可以试着刷一下固件这只是建议~~~

网友:
估计应该是固件问题 是什么主控?

网友:
刷了试一下 但固件一定要对号 驱动最好是在官网上去下对号的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可能会有反映

网友(2009-01-05):
mp3不开机第一晶振更换后可以ok第二主控问题 更换呗

网友:
一是固件,二是主芯,三晶振坏了
这是最大的可能了,你有的话就先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