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寸CRT行副不可调

楼主(2008-11-21):
长城15寸CRT显示器,行副很宽不可调,有枕行失真,量TIR122是好的,阻尼二级管也测过,是好的,代换了逆程电容,

左右可以移动,上下也可以调节,

网友:
行幅大且不可调的基本检修流程为.断开行幅管C极.如行幅能正常缩小,问题一般出在行幅管本身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行幅不能正常缩小,问题一般出在校正电路.阻尼管上面.另外,这款显示器高压包坏了也会引发行幅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包坏也会引起的吗,我检测过了阻尼,但是S校正电路没有检测,

网友:
检查三个场效应管。。。。。。。。。。。。

网友:
本人今天有台三星788的,也是行幅不可调小,重刷数据就行了!~·

网友:
800X600 刷新率是60是基本能满屏显示,垂直方向正常,水平反向有点失真;刷新率70-85时,垂直方向正常,水平方向显示不全。OSD菜单里的水平和枕行调节效果不明显。断开行幅管C极.如行幅能正常缩小

网友:
场效应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它调节都正常,就是行副大,且有枕形失真,,有可能是存贮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