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保存不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1-21):
CMOS保存不了进不了系统..MS的板KT600的..好象是MS-6590.电池座不好了保存不了..换了就OK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保存不了连系统都进不去?印象里好象不保存也应该可以正常使用才是..为什么呢

网友:
跟我今天修的一台电脑太象的。
我修的那台,长时间没使用,一直放在家里。
电池附近有几个小元件氧化了,用小刀轻轻的刮几下就搞定

现象也是不能存COMS,不能从硬盘引导
我认为就是BIOS没有认到正确的硬盘,造成不能引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