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043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21):
客户送来一块MSI-7043主板,自动上电不开机
维修过程:
查得12V只有0.67V,3.3V只有1.45V,5V只有0.2VPWRSW只有1.45V,断电目测主板有大量灰尘,先清洗一下,在并口后发现一个八脚芯片APM7***烧了,下了后不自动上电了,测1P接5V,5/6P接5VSB,4/7/8P输出5V,手上没有这种芯片,只有用两个二极锗管连接过去,上电有了5VSB,跳线也有了高电平,MS-7有9VSB/5VSB/2.5VSB,但排针没电,3.3SB没有,跑线路一直到内存上方一个8P的芯片APM7313,1P接5VSB,5/6P接3.3V,4/7/8P输出,看来这应该和前面一样,再次用二极管连接,上电跑码显示,此板修复

想问一下,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APM7313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LZ能否将二极管连接方法详细说一下,我等菜鸟想学习 一下呀

网友:
可以用9926代用。我修过。

网友:
apm7313是一个复合MOS管.

网友:
双N沟道 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APM7313可用什么代换
可用APM9926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把你代换的元件贴个图来!欣赏一下你的手艺撒。

网友:
每个锗管压降0。2V左右,每个硅管压降0。7V左右,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连接的方法给大家讲一下。大家都等着你呢

网友:
详细说下你怎么用两2极管代换的!
代换方法说下:学习  !

网友:
1+接8-,5+接4-,只能用在电流不大的线路中,如SB电压,可以从5V降压到需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