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AG XP911W液晶,刚开时偏红,灯管线处打火,(已经修复)

楼主(2008-11-21):
一台网吧用的MAG XP911W液晶显示器,刚拿来时,是电源部分鼓了3只电容,换后发现机内有打火声音,检查发现在高压板上的灯管插座上有打火现象,将这只灯管线插到别的插座上,也是打火.
仔细观察,发现似乎在这个灯管线2条线之间还有隐隐蓝色的电弧.
而且屏刚开机时显示也偏红,过了一会,才渐渐变白,此时打火现象也渐渐消失.
屏是PROVIEW M190A1-P01.

网友:
现在打火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打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而且不会自己消失了!

网友:
这是肯定的,灯管一定要换的,而且是四个都要换的,换的时候要注意灯管两头的绝缘,要不还会火,那样就更麻烦了,因为还要拆开屏的.屏拆的次数越多,损坏屏的概率就越大,祝楼主好运吧.

网友:
啊??真的啊???
上次那个惨痛经历还没清醒过来,又要换灯管,我都怕怕了.

网友:
只要换灯管 不要换架子自己注意点是不回弄坏屏的   要胆大心细  注意两头的绝缘

网友:
今天把屏拆开,发现打火那根线接的灯管,竟然已经烧断了,难怪会打火,本想把4根管都换了,结果不小心把好的灯管又弄断了2根, ,因为总共只有4根灯管,只好先换2根管,上/下分别换一根.换上后,便点亮几秒后就保护,只好把BIT3193的保护去掉,不再保护.但是屏闪烁的厉害.
只好把旧的灯管断开未接,好的灯管接到同一组输出上,可以正常工作了.
只是不知道去掉保护后,能用多久?会不会烧其它的东西?愿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