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G加密开SF到07就卡住了

楼主(2008-11-21):
有一个被加过密的硬盘,也不知道是什么软件加的,我就直接开SF的F级了,前面一切都正常就是到07的时候硬盘有个轻微的卡一声就停住了,代码发下,请各位朋友帮帮忙看看该怎么弄,固件已经换了,也重加电断电了,现象还是一样。
Testing head 1...
DAC value = FF2A
Biasing with current 0025mA
DAC value = FE1F
Biasing with current 0050mA
DAC value = FD14
Biasing with current 0075mA
DAC value = FC09
Biasing with current 0100mA
DAC value = FAFE
Biasing with current 0125mA
DAC value = F9F3
Biasing with current 0150mA
DAC value = F8E8
Biasing with current 0175mA
DAC value = F7DD
Biasing with current 0200mA
DAC value = FF2A
Passed  Max OD Bias Current = 0200mA. Limit = 0050mA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ASCII logging off
OkEnd Test 04
Begin Test 05
ASCII logging on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Hyst Scaled /2, o= +intg val, x= -intg val,  o and x are Scaled /32
ASCII logging off
OkEnd Test 05
Begin Test 06
ASCII logging on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Head Switch                 Radial  Offset  Tangen
Cyl. 00018 Hd 00-01 Sec 00    002C    FEA8    18B1
Head Switch                 Radial  Offset  Tangen
Cyl. 16358 Hd 00-01 Sec 00    002C    FE7D    18BB
ASCII logging off
OkEnd Test 06
Begin Test 07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HEAD  1x WEIGHTS      2x WEIGHTS      3x WEIGHTS
00    01D8   035F     0000  -0001    -0002   0000
01    01EB   0356     0000   0000     0000   0000
The AFC 1x sum of squares weight limit is HEX 0072C509
The AFC 2x sum of squares weight limit is HEX 0002CA55
The AFC 3x sum of squares weight limit is HEX 0001D564
(SN: 9FAA43621KXW517H000)
Head

网友:
还有就是到这里的时候,按;和.都没有反应了。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我这样的被锁的硬盘吗??还有什么办法能修理这个硬盘呢??

网友:
你这个不是加了密码的原因,而是有个磁头坏叻,你看T5嘛。

网友:
这个硬盘原来是被加过密的,用MHDD扫描的时候都提示有密码锁了。楼上的T5是什么呢??

网友:
你先写个CERT然后改密
从2开始SF
  搞没定来找我

网友:
现在这个盘已经不认盘了。只能做F级了,楼上能说的具体些吗??怎么写CERT然后改密呢??

网友:
先加载LDR      F跑出来了
然后写APP
再写CERT
再写ATA下面那个
ATA不用写
然后还是跑2

网友:
是啊,我上面的代码就是从F级写完那三项,从N2开跑的,但是跑到N7就停那里了。你能上QQ吗?我已经加完你的那个QQ:26179****

网友:
The AFC 3x sum of squares weight limit is HEX 0001D564
(SN: 9FAA43621KXW517H000)
Head
SN怎么那么长啊?
改回原始SN再跑
8级下查看SN
T级把SN改回来

网友:
(SN: 9FAA43621KXW517H000)
这个SN不是我输入的,我输入的是原型号的5JVXXXXX ,还有就是8级下怎么查看SN呢?T级怎么把SN改回来,我已经输入的是正常的SN了啊。

网友:
我现在直接写完那三项后,从N7,AA,22已经跑过去了。但是不知道行不行,也没有输入SN

网友:
T>/8
8>C20
/T
T>#,,22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重复断电,加电了三次,07就过去了,然后又卡在了4A,错误提示还是(SN: 9FAA43621KXW517H000)
Head,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断电,加电了几次也过去了。现在跑完后,一切都正常了。希望对卡的朋友有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