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54主板

楼主(2008-11-21):
华硕754主板 k8n 主板,跑c5 c4 内存供电正常,内存ic是ics  ca530991 (9p7600f下面标示)请问那里故障,谢谢!图如下:

网友:
很可能是北桥空焊造成的 ,开机按压北桥试试。

网友:
先洗一下桥啊,再加焊桥啊,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话,估计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这种板跑C5,要先看电池电路。看一下漏电流有没有异常。

网友:
北桥空焊,IO,BOSS,实施

网友:
先CMOS放电,再试下

网友:
IO芯片是不是83627EHG-A,换了试一下

网友:
C5 不是和C1一样内存不过吗 查内存工作

网友:
内存工作正常吗。要先检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这板子桥老爱序虚寒 焊

网友:
我最恨华硕754的型号为K8N的烂板子,基本上10片只能修号一片。

网友:
8成重做BGA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