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软关机自动重启故障

楼主(2008-11-21):
(无正文)

网友:
换电源,如果不行.换I/O

网友:
呵呵,也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的,你是不是加过什么PCI的硬件啊。我就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了,有一台机子我加了一块声卡就像你这样了,何来查资料原来是BIOS设置问题,BIOS电源选项里面有一个PCI启动,你把这个关一下看看。

网友:
电源.IO.BIOS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