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外接不显示

楼主(2008-11-21):
今天接了一台HP NX6325,外接不显示。查到有三个CTR信号不正常 ,正常阻抗为75欧姆左右,但现在阻抗为590多,就是找不到哪里出来问题。请高手们指教,,往往~~是旁边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找那三个电阻,应该比较容易看见的吧,在VGA接口附近!

网友:
北桥定是挂了,六电阻也玩完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E200肯定有一个三级坏了
那三级管接地了

网友:
电阻找不到在哪里,气晕了

网友:
顺着那三基色找好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