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87F

楼主(2008-11-21):
自用金长城G787F,插电指示灯不亮,里面仔细听里面有嘀嗒嘀嗒声,不知是什么问题,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本人做维修主板的,对显示器只是拆过。

网友:
这种声音反映出行部分有短路 多半行管已经挂了 或者是高压包 这种型号的显示器最容易坏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