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要打的才好!~~帮帮忙

楼主(2008-11-21):
我的显示器是三星743DF,用了差不多五年了,最近开机时不能显示了,开机电源灯正常,就是黑屏什么都不能显示,后来发现一方法,就是开机时在电脑的右上方拍打下,就会显示了。问问各位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黑屏

网友:
可能是视放部分有虚焊了,补补焊吧。

网友:
这个我还没修过,可能帮不了你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刚看过了没有虚焊啊!不知道哪里坏了,还烧了我一个行管!~

网友:
照你所说的情况,但你自己不大会修,而且时间一大把,可以把显像管的尾板和下面大电路,两块电路板全部加焊。应该会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