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线也能让HDD坏掉?

楼主(2008-11-21):
硬盘线也能让HDD坏掉?

本人给一个顾客修电脑
20G,皮套硬盘坏掉了,全是坏道
换了个40皮套的,结果又坏了(赔死我了,我们这质保一个月)全是感叹号
有换了个ST 酷鱼的,结果又全是坏道,
我不敢再上硬盘了

我的硬盘都经过反复测试的了,应该没问题的,
咋弄的,郁闷死我了

一根数据线带来的惨痛

网友:
你检查过这个主机上搭配的电源没有?硬盘容易出坏道往往是劣质电源干的好事啊。

你可建议该用户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再个你问问该用户所在地区的用电情况,如果电压经常偏低硬盘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电脑运行很慢---或者硬盘运行有咔呲生声的。建议楼主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有可能
+5+12电压OK

网友:
OK是什么意思?万用表测试OK吗?那说不名一点问题的

网友:
哎,赔死了
有给换了个硬盘

电源里的电容爆完了,联想1+1电脑,小电源

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顾客再拿来

网友:
我经历过电源不稳定,弄坏硬盘的,但这种情况硬盘都让我修好了

网友A:
电源功率小,在打游戏电流供应不足,硬盘转速不标准,还有可能是硬盘电源插头接触不良,40皮套的全是感叹号固件坏了,修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小,在打游戏电流供应不足,硬盘转速不标准,还有可能是硬盘电源插头接触不良,40皮套的全是感叹号固件坏了,修一下就好。

关键不会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联想的开关电源是不好!又不是标配,想更换都很麻烦!尤其联想又爱用小机箱。

网友:
没听说过,不过2.5寸的盘作移动硬盘有因线坏的 。

网友:
记得03年的时候,我在联想维修站干的时候,就遇到过类似情况,客户的电脑刚买回家用了三个月就有坏道了,20G的,客户保修后我接单就去了,没得说,直接换硬盘,过了两个月,这位客户说他的硬盘又有坏道了,这次我拿了个硬盘去了,看了他的98系统也没什么问题,再次换了。回来后就给北京的联想高级技术支持打电话,他说,再出现类似问题,连同数据线一块换,很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导致硬盘出坏道,一个多月后,那个客户又打电话说有坏道了,这次连数据线一块换了。过了三个多月我就给客户打电话询问硬盘情况(由于去的多了,和客户关系也处理的比较融洽),客户说:这次给我终于把硬盘问题解决了,再没有出现坏道。看来数据线也要重视呀

网友:
又学到了    经验啊~~~~

网友(2008-12-21):
以前只是听说,看来还真有这种情况,维修有时就会卡壳在这种不注意的小地方

网友:
硬盘坏跟电源很有关系的 ,我有一个WD 80G的硬盘用着好好的,就是碰了一下那个电源线,硬盘就卡卡的响啦,坏啦!郁闷死了呀

网友:
前天正好碰到一起事情,跟楼主的情况类似。

一个月前卖一朋友的朋友二手电脑,希捷80G 并口的硬盘,售前经检测无坏道。前天该朋友打电话来说,在通电的情况下移了下机箱,在移回去的时候,机箱震动,造成死机。重启后硬盘引导后,跟死机一样,黑屏,硬盘指示灯常亮。

到达现场,经检测,CMOS能够检测到硬盘。于是做系统文件丢失处理,Ghost备份还原。总感觉不大正常,但能够完成还原。重启后硬盘引导,提示XXX文件丢失,需要重新安装修复硬盘指示灯常亮。再次Ghost还原,故障依旧。怀疑这个希捷80G硬盘在这次震动中损坏。

将硬盘放到别的主板上用MHDD检测该硬盘,无坏道;全盘擦除一次,然后重新分区。拷入Ghost文件进行还原,结果故障依旧。该硬盘在这台机子上无法用分区魔法师分区,用Fdisk分区也出错。

经朋友同意,更换一WD 160G硬盘。WD160G硬盘在别的主板上分区,拷入Ghost文件,结果还原出来还是不能够正常引导。怀疑该主机内除硬盘外的其它物件有损坏,首先怀疑的是用的80芯数据线。

该80芯数据线是全新的,一杂牌主板附带的。黄色的,目前很多电脑公司零售那种。更换数据线后,WD 160G硬盘工作正常。最后想想,把希捷80G硬盘也给换上测试下,想不到好了。

目前碰到比较多数据线出问题的,是这种黄色或是淡黄色的数据线。估计是小厂做的,质量比较差。但想不到这根数据线在使用一个月就会出问题。难道一次震动也会把数据线给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