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845主板不亮了

楼主(2008-11-21):
向各位高手求助,本人原来是做医用电子仪器维修的,但从来没修过主板。此次受朋友之托,看一块技嘉的主板。型号是GA-8LD533(845)主板。开机不亮,无蜂鸣,长按电源开关可以关机。看了坛子上的文章,找人借了一块火龙王诊断卡。将主板拆出,插诊断卡,连电源。短路电源插针。第一次开机是代码定在80,CLK、bios、OSC、3V3灯不亮,RST、+12V、-12V、+5V灯亮。比较怪异的是3V3灯过一会儿竟亮了起来。关机后过一会儿再开,这次代码变定在EF了,除OSC不亮外其余的灯都亮。看来坛子里的文章,特意量了一下北桥边上的3055,G:10V;D:3.3V;S:0.2V。不知对不对。因没电路图,又从没接触过主板的修理,特请教坛子里的高手们帮在下则个。看这板咋个修法,本人先谢过了!

网友:
检查下LPC电路上有无开路、短路的情况,若无,先刷下BIOS。再不行的话,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没看出有什么明显的断路,短路。这板的BIOS芯片是焊在板上的,诊断卡不跑码,也没法刷。要刷也要焊下来刷,再焊插座?说不上是那里出问题了,这板还是集成显卡,根本就没AGP插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风枪么?用风枪吹下,刷完再吹上。

网友:
我这主板也是不跑码,而且诊断卡复位灯长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故障像全板无复位哦。去看看全板无复位的帖子。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我的板修好了!开帖时说的3055的S极0.2V,看坛子里的帖子应该是不对的。猜测应该是该管坏了,手头没有同样封装的管子。找了一块报废的V星6309,看到上面有603AL封装一样。上网查了一下603电流大于3055,耐压一样,导通电阻还小些。由于没有热风焊枪,开始还拆坏了一个管子。最后动用了2把电烙铁,才成功拆下一个完整的603。再拆3055,焊上603,加电开机,显示器亮了。经测量,603管G=4V,D=3.3V,S=1.5V。坛子里有大虾说管子很热,我那个也热,摸不了几秒钟就不行了。但接硬盘装系统,表现稳定。应该是可以顶一阵子。这个管子功耗比较大,但没有散热器,所以就比较热。要换703又怕封装不对不容易焊好。这样凑合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那位大虾可以指教一下,这个电源管(3055)各极正常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啊?热的很厉害好像也不太对啊?